铸件铸出来以后都要进行回火处理吗?都要进行时效处理吗?

楼主(2018-11-26):
铸件铸出来以后都要进行回火处理吗?都要进行时效处理吗?

网友A:
显然的,热铸出来的,内部应力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的,热铸出来的,内部应力太多。

回火的目的是什么?时效处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回火后时效处理?

网友:
回火的目的是降低应力,均化材质,降低硬度,上述缺点都不存在可以不会回火。

网友:
铸造件一般都要做时效处理,去内部应力。

网友:
不处理,材料组织不均匀

网友:
要做回火处理的吧

网友:
最好是热处理一下,使零部件晶体内部构造有所改善!

网友(2019-05-16):
热处理一般采用啥工艺啊

网友(2020-01-27):
可以固溶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