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使用

楼主(2018-11-26):
空间原因 为保证行程只能使用单滑块实现顶升,请大神指教这样是否可行

单滑块

单滑块

网友:
这样不是很稳,可以考虑使用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A:
行程多少?板子多大?固定在什么位子?如何顶升?
要是一扇门当然就行不通了

网友:
工况描述不清楚! 我理解为一块板,4角各加一导轨,实现垂直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多少?板子多大?固定在什么位子?如何顶升?
要是一扇门当然就行不通了

一个托盘进入工位后,通过电缸推动支撑板(两侧都有支撑板,四个插齿)进入托盘插孔,然后实现举升。

网友:
线轨选型手册上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
直接点可行。

网友:
估计不行啊,你两导轨跨度太大了,这样单点肯定会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