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抖动负载率过大

楼主(2018-11-26):
公司生产的机器人老是出现抖动,负载率过大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引起的?该如何解决?机械铸件内有气孔对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你们是码垛还是焊接抖啊   一般是功率不够吧  或者力矩太长了

网友:
你们是啥品牌的?

网友:
额,重心不稳???

网友:
计算的负载率是多少?

也有可能是控制系统有问题,控制参数超调。转矩、速度和位置,测试时,看看这三个参数参数曲线,在曲线的什么地方出现抖动。

网友:
只能测试了,从空载到超负载,看看哪个阶段抖得最严重。
找出是动力问题,还是结构问题,还是零部件问题,还是装配问题。
悬臂结构哪怕轴承直径太小,甚至装配的时候螺丝拧得过紧都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机械部分刚性有问题,
电控部分程序有问题,
每个机器人开发,必经之路
很痛苦,但走过去就好了,特别1轴,那不是一般的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刚性有问题,
电控部分程序有问题,
每个机器人开发,必经之路

学习了。

网友:
机器人工作时是有惯性的

网友:
楼主的机械臂等零件结构是按ABB,或库卡等结构来设计的吗,可以直接拿他们的数模来设计。

网友:
低速下抖动可能是共振或伺服参数未调好。

网友:
抖动是伺服电机刚性设置太强了,不关机械强度的事。

网友(2019-07-27):
调伺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