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形的展开面积怎么算?

楼主(2018-11-27):
8mm厚的板,如图

网友:
钣金展开,系数按0.5计算。

网友(点评):
哥们说说细节被

网友(点评):
不同材质不同厚度的板材展开系数不一样的吧。0.5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点评):
你觉得你这个可以折弯?有一种东西叫刀模的,不知道就去问问工人。他会告诉你这个玩意怎么成型。系数是计算的,不是你说的大了点,小了点。你依据呢?

网友:
里线弧长吧

网友:
用三维直接展开

网友(点评):
solidowrks展开不了吧

网友:
中性层了解一下

网友:
仅仅算面积的话,可以用几何学的方式算。下面的圆柱的表面积,加上上面的球体(部分,按圆心角折算)表面积。

网友(点评):
我表达错了。我的意思是做这么个拱形。下料圆的尺寸要怎么算

网友:
这个是我公司的展开计算公司,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有没有这种计算的公式呀

网友:
这个可能更直观。L1,L2是直线段,不用管他。后面的就是弧形展开公式,a是角度。

网友:
系数表,网上不知道有没有。R/T计算值有对应的系数。成型之后的两端也不会像你图上画的那样,应该是有倾斜角度。这样的成型工件,首先你要下一块仿型板,用于折弯检测用。这个弧形是没办法折弯的,必须用R刀模一刀一刀赶出来。你在下料之前,就必须用激光划线(折弯轨迹),让工人按照你划线的位置“赶”。系数是0.5肯定不会小的。赶成型之后,再确定是不是符合要求。这样的产品,一般都没什么公差要求,只要安装不干涉即可。首件试制之后,可以根据产品要求适当更改下料尺寸。而且,两端小于下模1/2的尺寸是无法折弯的!记住了。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类似于封头

然后我们单位人告诉我直接测量弧长,就是圆的下料直径

网友:
2楼说的参数是对的,这个图按0.5的折弯系数展开与实际相符。

网友:
楼主这个图应该是个“碗”吧。
不是简单的卷板。

网友:
这种是浅拉深,要试刀口的

网友:
这货更适合旋压,弧长差不多。

网友:
你是算中性层的面积吗?

网友:
这个最好用AUTOFORM来展开。

网友:
封头,不同的成形方法,比如模压或旋压,下料尺寸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不是封头,就是类似封头。但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sw可以展开啊,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吧,我一个圆台面都展开了,然后也验证了,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个圆板直接压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