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和减速器选型方面请教

楼主(2018-11-27):
设备如图,轴上有520*600的矩形平台,平台整体按50KG算。要求设备能让轴正负10度转动起来,并且带动平台。目前电机扭矩10NM,我要多少速比的减速器才能带动?如果电机什么不合理的,欢迎大家指出。

网友A:
发个资料你看看或许就明白了

电机选型手册(通用型最新版).pdf

网友B:
红色箭头指的是安装平台的两个轴承座吗?10Nm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从旋转轴中心到平台几何中心距离是多少?

网友:
要素没完整,平台厚度没给,安装平台的架子离轴心距离没给,正负10度的回转相位也没给。
假设回转系统重心离轴心距离100mm,那么平台要保持静止最大需要的力矩是50KGx10N/KGX0.1M=50N.M,由于步进电机只有保持力矩,就是静止的时候力最大,如果不考虑回转速度,那么可以用一级最大比1:10行星减速机,如果对速度有要求,那估计要选1:30的了。还有要确保步进电机保持力矩是10N.M

网友:
假设是匀速旋转,速度v,旋转角度10°,就可以算出角速度w。电机功率P=Frw,就可以估算出电机的功率,考虑一下效率,在选型电机转速,输出扭矩。从而选择合适的减速比。

网友:
第一步 平台总重量和重心位置计算出来。
第二步 需要整体转动时间 分配好加减速时间。
第三步 求出启动惯量 启动扭力 功率等匹配电机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资料你看看或许就明白了

谢谢大佬,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箭头指的是安装平台的两个轴承座吗?10Nm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从旋转轴中心到平台几何中心距离是多少?

红色箭头是两个安装座,10NM是电机的保持转矩,如果是几何中心的话是80MM,重心我还在算,重量50KG。原谅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我感觉我以前在玩积木玩具。

楼主:
这是3楼给的质料中一条公式,我去测了下FB=300N(取整)D=600,算出负载转矩TL=75NM,我现在电机保持力矩10NM,那是不是用给1:10的减速器就可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箭头是两个安装座,10NM是电机的保持转矩,如果是几何中心的话是80MM,重心我还在算,重量50KG。原谅 ...

刚开始学习,不会也没关系,按大家问的把问题提明白,大家会按不同思路提示你去完善或者给你个方向。

网友:
用多大比速是和动作速度有关系,力矩和减速机功率有关系

网友:
建议减速比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