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圆是40mm的锥齿轮内孔直径最大可以为多少?

楼主(2018-11-27):
分度圆是40mm的锥齿轮内孔直径最大可以为多少?

网友A:
问题不专业,没有模数、齿数、圆锥角、材料,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B:
楼主都问了那我就拍脑袋说个数吧1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专业,没有模数、齿数、圆锥角、材料,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模数是2,齿数是20,材料现在还没定下来,需要耐高温。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问了那我就拍脑袋说个数吧15左右吧。

谢谢!

网友:
可以在软件上模拟一下。

网友:
直径16也已经够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