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做装配体模态分析前几阶频率为零

楼主(2018-11-27):
如题,在用ANSYS做装配体模态分析,算固有频率时出现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求助大家。

图1是模态6阶频率图,图2是第5阶的频率分布图,图3是装配体中各零件的名称,但是名称前面有个半对符号,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三张图顺序弄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首先把组装件简化
然后加上约束
另外你这个是书上的例子吧,照着书,仔细检查一下设置的问题。

网友:
能给一个软件链接吗,最好有安装教程

网友:
固有频率只看前一介哦哦!

网友(2021-01-15):
前六阶频率为零是刚体模态,从第七阶开始才是弹性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