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90°弯管如何转换成钣金,可以拆分 求指导

楼主(2018-11-27):
如附件所示的弯管拆分成钣金 在拿来焊接成型。现在就是拆分后不能转换为钣金不掉。望大神指导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弯管这种不是钣金能做出来的(软件的和实际的)

网友:
了解一下虾米腰弯头,拆成一截一截的然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能的,弯管这种不是钣金能做出来的(软件的和实际的)

这种弯头一般都会处理成虾米腰结构,不影响使用,或者往DN标准的直径上靠,直接选用标准的,管道用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拆成3到5个钣金件焊起来,这个好像solidworks不好出图,可以直接CAD出图,激光切割下料或数控气割下料

网友B:
sw焊接中可以直接形成各种型材,为啥还要用钣金?

网友:
可以再分成几个小部分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焊接中可以直接形成各种型材,为啥还要用钣金?

他是要展开,solidworks钣金可以生成,但是不能展开

网友:
这种曲面展不开的,但你把成品图给人家,人家多半能自个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