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齿条

楼主(2018-11-27):
为什么的很多双向移动的塑料齿轮齿条结构采用直齿的结构,不用斜齿或人形齿。
直齿,斜齿与人形齿哪个摩擦力最小?。
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摩擦力都差不多。

后两者的优点是重叠系数高,噪声小。。。。。。。。。。。但是
斜齿会产生轴向力,造成结构复杂。人字齿消除了轴向力,但对于塑料齿轮而言无法脱模,组合模式也会使结构复杂化。不足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都差不多。

后两者的优点是重叠系数高,噪声小。。。。。。。。。。。但是

谢谢大神!

网友:
摩擦力相差不大,但传递的力矩差别很大!

网友(2020-12-24):
请教一个问题,塑料齿轮没有润滑的情况下啮合次数一般可以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