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材料要求壁厚0.5mm以下,越小越好,最小壁厚多少能加工

楼主(2018-11-27):
现想做一个薄壁圆管类似的夹具,用POM材料,0.25mm的壁厚能不能做,如果不能那最小多少能做,求大神解惑,感谢!

网友A:
0.25mmPOM的薄壁圆管?就是钢件也很难用机械加工的方式获得!

我觉得POM材料热挤压成型可以!类似注塑。。。。这方面不是很懂。。。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5mmPOM的薄壁圆管?就是钢件也很难用机械加工的方式获得!

我觉得POM材料热挤压成型可以!类似注塑。 ...

0.5mm能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mm能车吗、

车不了,POM比较软,变形量很大,壁厚3mm以下的我估计都难,当然也要看长度了!

网友(点评):
PEEK可以达到0.25m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不了,POM比较软,变形量很大,壁厚3mm以下的我估计都难,当然也要看长度了!

好吧,非常感谢

网友:
做内涨卡具应该可以车出来

网友B:
1mm车过,要不怕浪费,用棒料,先车外圆,用好些的内圆刀慢慢掏空,最后切断刀切断,再薄或许都可以,做一个没问题。

网友C:
太薄了,pom不太适合做薄壁件,变形严重,至于最小壁厚可以做多少,那得看你能接受工件变形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车过,要不怕浪费,用棒料,先车外圆,用好些的内圆刀慢慢掏空,最后切断刀切断,再薄或许都可以,做一 ...

财大气粗,就是准备用棒料去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薄了,pom不太适合做薄壁件,变形严重,至于最小壁厚可以做多少,那得看你能接受工件变形的程度

变不变形,要求还真不高,变形了给它掰回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不变形,要求还真不高,变形了给它掰回来都可以

那就做个芯棒,把POM管材套在上面(要紧配),看看能车到多少

网友:
POM材质,太薄了,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不变形,要求还真不高,变形了给它掰回来都可以

POM板是掰不回来了,可以随着配合的工件形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