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螺纹成型模怎么使用

楼主(2018-11-27):
用在1.0厚不锈钢板上。
按照我们的理解,做个模架,把这螺纹成型模固定上去,安装到冲床上冲。但这比较麻烦。不知道老外那边怎么用的,有专用的设备吗,能直接装上去就工作。

网友A:
应该是冲压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冲压靠谱吧!

那还得做个模架什么的,安装上去啊,比较麻烦啊,硬冲啊。想看看有没有上摸专用的设备,装上去就能用的

网友B:
这个是采用旋压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采用旋压工艺了。

能把1毫米厚的不锈钢板旋压个洞啊?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