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好不好折弯?

楼主(2018-11-27):
如图,这个零件好不好折弯? 普通折弯机能折吗

补充内容 (2018-11-27 17:38):
1.5mm的碳钢板,三面折2刀,缺口面折一刀

补充内容 (2018-11-27 17:42):
650*550*200箱子

网友:
好折,貌似你的3D图不像钣金件啊!

网友A:
好折。这样不是更好画吗

网友(点评):
妥妥的打脸了啊

网友:
光靠折弯不行,得焊接,跟电控柜的差不多

网友:
圆角小了吧

网友:
好折,折弯前刨V槽才能折直角,看你这图是直角

楼主:
最后一刀不好折,和折弯刀打架了,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折。这样不是更好画吗

就是这个样子,45度接和90度接区别不大

楼主:
有懂折弯的吗?说说这个件折弯顺序,怎么折比较合理?

网友:
能折,要开好让刀切口,要有适合长度的压弯刀

网友:
折弯机不好折,但是1.5mm的碳钢板,手艺好的钣金师傅自己能敲出来,看你精度要求多少了

网友B:
7先折,3456顺序换一下比较好,可能会容易些,7125634

网友:
最简单的折弯,先折两个短边,再折长边,折弯学徒都会!

网友:
折弯角设计的好一些,也是可以实现其折弯工艺的。

网友:
这个很好折的,只要高度不要超过行程

网友(2019-01-25):
楼主左下角工艺不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先折,3456顺序换一下比较好,可能会容易些,7125634

7126534吧?

网友(点评):
确实是,疏忽了

网友:
可以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