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传动还需要配行程限位开关么?

楼主(2018-11-27):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传动还需要配行程限位开关么?机器人是高空机器人,用的是锂电池,行程限位开关必须是12V的直流开关,还得是进口品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想问问如果直接取消行程限位开关,依靠伺服电机的转速来控制行程实现机械臂的直线运动可行么?

网友:
这个行程开关只是用作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机械硬限位

网友A:
选用高于12V的行程开关即可。
交流250v的行程开关也能用。
12V直流系统,不需要配12V直流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的定额是指触点的带负载能力。负载能力越大,安全系数越高。

网友:
可以。行程开关起机械保护作用,可以理解成双保护。做控制系统时,确定优先级,优先级高的先触发。

网友:
限位开关是做保护用的,我一般选择欧姆龙的。如果不想加限位开关,那就需要在电机控制上加力矩反馈,滑块碰到限位块后,电机力矩增大,超过阈值,触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高于12V的行程开关即可。
交流250v的行程开关也能用。
12V直流系统,不需要配12V直流行程开关。

能不能推荐一款12V的行程限位开关
硬件给我的回复是由于使用直流电磁供电所以只能使用12V行程限位开关

网友:
还是有必要的,不然后续编程,调试等,会很麻烦

网友A:
欧姆龙D4V系列,还有其他很多。
这个型号只是参考。

需要有具体要求才好选,比如空间大小,安装方式,类型(纯机械,光电,霍尔,电涡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D4V系列,还有其他很多。
这个型号只是参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