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机架台板承重(静载荷)怎么计算

楼主(2018-11-27):
  台板数据700*550*5,材料是Q235,台板和固定块焊接在机架上,固定块上面承重。我想知道这个台板可以承重多少?(要求台板不能发生一点点变形)  而且这种力算应力集中还是载荷均布,这种情况下用屈服强度还是剪切强度计算,希望把算法提供给我,感激不尽。

全部焊接

全部焊接

网友:
只要受力就会有变形,只是变形大小的问题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描述,这个肯定是算集中载荷,集中在两个固定块上

如果是要求台板“不能发生一点点变形”,那不用算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办不到。

任何材料在屈服之前都可以认为是弹性体,理论上来说,放1克重物,都可以让台板变形,甚至不放任何负载,台板在自身重量下已经有变形。所以谈变形之前,先谈好量级,能接受什么程度的变形,纳米级,微米级还是毫米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描述,这个肯定是算集中载荷,集中在两个固定块上

如果是要求台板“不能发生一点点变形”,那 ...

就是机架正常使用,但是最起码不能发生肉眼看到明显的变形。

网友B:
简易算法;如果只是计算是固定块受力,楼主可以拿这个公式算算。板的受力就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算法;如果只是计算是固定块受力,楼主可以拿这个公式算算。板的受力就麻烦点,,

谢谢,固定块和板还有机架焊接在一起的,我想问的是板中间是空的,会不会因为承重断裂,能承受的重量是多大。主要分析力在板上

网友(点评):
用solidworks算一下吧,很简单的,看看自己需要什么数量级的变形量。

网友:
简单的用ansys或sw进行下静应力分析,就可以得到受力结果了,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固定块和板还有机架焊接在一起的,我想问的是板中间是空的,会不会因为承重断裂,能承受的重量是多 ...

这个台板基本上不怎么受力,受力的是上面的固定块,固定块下面最好是有东西撑住

网友(点评):
台板可以铣出凸台来安装固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固定块和板还有机架焊接在一起的,我想问的是板中间是空的,会不会因为承重断裂,能承受的重量是多 ...

提供个容积底部的计算公式,你参考参考吧,你这样连接在一起,属于复合力学,最好拿SW之类的软件计算计算

网友:
提供个方形容积底部的强度计算,你可以参考下。单位自己换算下。其实具体的复合分析还是要找软件的。计算公示只是给予简易的计算。ρ*h*b^2=mg,属于均匀载重

网友:
没有绝对变形不可能,只要承重后的变形量能控制在你需要的精度要求范围内即可。力是集中载荷;用屈服强度计算。

网友:
这类架子一般不会用那个台板来承载。
应该沿着固定块的长度方向设置梁,在梁的两端设置支撑柱,而不是像你的模型里面交叉布置横梁。
如果变形比较大,还可以在中间另加支撑柱或斜支撑。

网友:
在你下面的立柱强度足够时,100000N没问题

网友:
手指随便压一下都会变形,只是你能接受的最大变形量是多少

网友:
呵呵,简单点,动动手简易力学计算即可,复杂点,如考虑焊接,装配,螺栓连接等,用有限元仿真分析

网友:
楼上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只要受力就会有变形

网友:
材料力学很少计算,你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给楼主顶帖子

网友:
我这边用软件受力分析模拟出来,可以不?

网友:
如果害怕变形,可以在固定块下方增加横梁,计算受力分析可按支撑梁计算。

网友:
楼主,用ANSYS或者solidworks仿真下就可以了,是静力学分析,简单的一笔,还有不能有任何变形吗,这说法太不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SW新手 推荐你一个课堂 腾讯课堂搜前桥教育 有SW软件学习 钣金设计 非标机械设计 每天都有课 老师 ...

好的,十分感谢,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