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用布局画三维会莫名其妙乱

楼主(2018-11-27):
用布局的草图块生成零件,投影生成后可以在投影方向拉动,定好位置后,重建保存,反复操作都没问题,在布局里新建另一个毫无干系的块,然后以前某些块生成的零件就动了,即不在对应块的投影上,而且怎么也搞不回去,检查块投影的装配关系,里面有一个替换实体,不知道怎么操作,总是无法配合实体。
     有时候在布局的装配体里,插入一个外部自己另画的零件,结果布局里某些零件的块投影关系就消失了,有些则没消失。
     反复试验后,上面两个问题都没有任何规矩,有的零件乱,有的零件不乱,而且每次乱的零件都不一定相同,感觉像个随机事件。
      感觉像bug一样,版本是2018sp4,求解答

网友:
布局本身就是为静止结构服务的,如果想为动态机构服务,就得压缩在位配合。
是你自己不熟悉规则所致,别把自己的无能投射到软件上。

网友:
以前习惯用proe的骨架设计,所以也尝试sw的布局好久,最终发现,这TM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sw的骨架我也玩不来,至少用在实际设计中,我是玩不来

先画草图(自动生成的没必要的配合该删的删了),再分配图块(进入图块编辑,补上该有的约束),再加配合,再去处理零件……记得好像玩得起来,

网友(点评):
介绍介绍PROE 的骨架是怎么的用法 思路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以为布局就是骨架,但实际操作并不好用

网友(点评):
就是把整个机器或部件的关键结构尺寸用草图表示,然后生成骨架就可以做一些动态分析了,再把骨架生成零件完成设计,最后要修改的话,改改草图就可以修改整个机器或部件……具体操作看教程去,能不能玩得溜看个人了

楼主:
|我在跑发表于 11-27 18:45布局本身就是为静止结构服务的,如果想为动态机构服务,就得压缩在位配合。

是你自己不熟悉规则所致,别把自己的无能投射到软件上。
布局应该是由草图块生成的零件,不一定是静止的,因为草图块本生就是可以活动的啊,只要给的约束合适

楼主:
网上找了一圈,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是解决方法和问题到底在哪里,也没人说的清,求解答

楼主:
比如这种,明明是布局块生成的零件,布局块也明明完全约束了,但是零件很容易就不在布局草图上,或者干脆布局配合消失

楼主:
没消失前面会有草图块的标识,像图中红色标记,消失后就像下面的三个零件,前面已经没有A的标识了,求怎么重新关联起来?

楼主:
由块生成的零件和块的配合关系莫名其妙消失后,块会出现在模型树,如图所示
但是这时候零件草图和块的关系还在,也就是改块的话,零件也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