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精度问题

楼主(2018-11-27):
经久不衰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
基于种种原因,现在被逼迫着要采用丝杠z轴使用,与伺服同步带转接,z向负载约20kg,运行速度约300mm/s,配合0.1μm分辨率的光栅尺使用,期望达到5μm以内的重复定位精度,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担心皮带的本身特性,导致设备不稳定,或者根本达不到精度,期望有实际应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楼主:
不沉贴,自己顶!!

网友:
建议直线电机

网友A:
曾经想用过,后来放弃了,没有能参照的例子,兄台到时要是做出来了,请贴出来做个参考。我当时打算用5GT的同步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用过,后来放弃了,没有能参照的例子,兄台到时要是做出来了,请贴出来做个参考。我当时打算用5GT的 ...

之前用S5M的做过,重复性达到0.02以内(无尺子),现在就是准备用尺子加5GT来做。。。只是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用S5M的做过,重复性达到2微米以内(无尺子),现在就是准备用尺子加5GT来做。。。只是心里没底

纠正,0.02mm内,手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用过,后来放弃了,没有能参照的例子,兄台到时要是做出来了,请贴出来做个参考。我当时打算用5GT的 ...

麻烦问下,你是换成哪种方式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正,0.02mm内,手误。

如果之前有做到两丝以内的话,那你可以试试,毕竟有光栅的闭环反馈,应该能提高不少。
不过你之前做的0.02,测量行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你是换成哪种方式解决的?

改结构,丝杆、电机直连

网友B:
Z轴方向有精度要求用同步带不太适合,还是直接用丝杆保险点

网友C:
以前学习的时候,前辈是用的同步带驱动丝杠回转的,数控内圆磨床的进给轴,那时候没什么现场概念,没留意过实际的进给精度,但是我想应该还可以,怎么说内圆磨床也是高精度设备,年产基本要几十台。后来自己做后一直没用过同步带驱动进给轴,一个空间足够,另外是公司领导担心做不好。

网友D:
0.02mm和5μm差距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方向有精度要求用同步带不太适合,还是直接用丝杆保险点

直连最好,但是目前Z轴模组已经有300mm高度,加上电机直连就又要增加150的高度,这样也担心不稳定。。造成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2mm和5μm差距可不小。

一个没有加尺寸,纯私服控制,一个是准备加上尺子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学习的时候,前辈是用的同步带驱动丝杠回转的,数控内圆磨床的进给轴,那时候没什么现场概念,没留意过 ...

是的,同步带给人感觉就是软,不稳定,有空间的话直连接最好。最坑的就是改机,什么都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方向有精度要求用同步带不太适合,还是直接用丝杆保险点

丝杠直连精度和稳定性有保证,我这边只是准备用同步带转接下,终端执行还是丝杠,这么高精度还真是不会整体都用同步带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丝杠,直线导轨,组合呢,这样精度更高

网友E:
直线电机断电保持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有,最简单的加个反向弹簧拉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线电机断电保持是个问题

Z轴的传动平台之前用过恒力弹簧进行平衡,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用直线电机的话,断电之后完全没有保持力,弹簧的平衡力和末端负载可能不能正好相等,就会出现下滑或上升的运动。

网友F:
问题不大,经常用,省空间。另外市面上卖的滑台有很多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不大,经常用,省空间。另外市面上卖的滑台有很多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我倒是觉得联轴器直接连没那么好,尤其是大负载,长行程

网友:
。。。国内用丝杆都很难做到。。用皮带。。!!

楼主:
|清风明月跟我走发表于 11-28 08:56
我倒是觉得联轴器直接连没那么好,尤其是大负载,长行程

大侠有没有实际应用过,市面上的产品精度一般不超过正负 0.01

网友:
同步带(轮)本身没有精度可言,只是前有电机后有负载,它才有了精度一说。
设备一旦有了明确的精度要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安耐公司提出三个问题供各位和自己思考:
1.在开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2.在半闭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3.在闭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1.同步轮和同步带组成单级或多级传动时,仅从装置本身而言,没有很高的精度而且重复性很差,原因一个是因为同步带存在弹性变形,另外一个是同步带轮的精度不像齿轮、齿条一样,有7级、8级精度之分,也没有齿轮众多的检测项目来控制其加工精度,一般带轮的节距累积偏差会有+\-0.10~0.15,故无反馈的带轮传动其重复性可想而之。一般,选用质量上乘的同步带、适当地张紧同步带和提高同步轮的精度可以显著提高传动精度。(这里又要提出二个子问题:想要提高同步轮的精度,除了直接购买进口的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带轮的检测项目有几个,如何检测?)当然,如果是多级减速装置,传动精度由于传动比i的存在而减小。
2.所谓半闭环是指反馈单元装在电机上,而传动单元没有反馈,这样设备能达到的精度就取决于传动本身的精度和控制系统精度。
3.同步带传动配有光栅尺的情况:光从理论上讲,光栅精度和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传动精度就有多少,设备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但实际上,由于同步带终究是一个弹性体,它在高速起、停、反转时一定会有“蛇形运动”现象,导致系统速度波动,如果皮带松一点,机器简直就在抽搐。像打印机也是用同步带传动,但在打印工作时,它是避开加速和减速阶段,只在匀速阶段喷墨,所以能打印很好的效果,表格、文字都不会错位,这需要多少的定位精度或重复性一般,真正需要精度的话,同步带只是作为第一级传动,后面用丝杠。齿轮齿条、涡轮蜗杆来实现负载的推动。

网友:
可以采用联轴器传递扭矩,这样不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