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的焊接符号怎么标注?

楼主(2018-11-27):
对2mm厚以下板 焊接接地螺柱 接地螺柱是碳钢镀铜,这个点焊的焊接符号怎么标注?谢谢!

网友:
带箭头的引出线上面有一个圆圈,圆圈前面是焊缝尺寸,还有其他参数,比如间隔多远距离一个点焊缝,找本焊接手册看看。

网友:
按照你焊件特点,应该用螺柱焊机焊接,

网友:
有一把焊枪,把专用螺钉装入,顶在搬上板上,经过拉开引弧加热,灭弧下压,形成焊缝

网友(点评):
这种是自动送钉的焊枪,还有手动喂钉的枪

网友(点评):
专业回答!

网友:
直接文字注明“点焊牢固”就行了,好像没有规定的标注方法

网友:
增加焊接角符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