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此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8-11-27):
此零件是安装在一个带有T型槽圆筒上的涨块,圆筒是旋转的。涨块在离心力作用下将外面的布套涨紧

该涨块为铝型材,外圆弧需要加工到半径100    涨块长度800毫米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该涨块

该涨块12片  均匀安装在带有T型槽的圆筒上

网友A:
如果下面的尖角不碍事的话,可以利用工装用车床加工。
我们单位干过这种活,四个一起固定在工装上车出来。
这要看工件的尺寸是否允许。

网友B:
量少就线割吧,成本最低

量大就开模挤

网友:
咋看咋像铆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少就线割吧,成本最低

量大就开模挤

该零件有点大  线割固定不了吧?大型的数控铣可以加工

网友:
假如有批量的话:

方法一、直接挤压成型
方法二、拉床加工

网友:
批量就挤压

网友:
批量少可以用刨床加工

网友:
数控铣床加工

网友:
这种小批量,直接加工中心铣削最划算,不用开模具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面的尖角不碍事的话,可以利用工装用车床加工。
我们单位干过这种活,四个一起固定在工装上车出来。 ...

圆弧需要加工  其他的都是型材做好的    主要是零件的长度800毫米    以前我们是有一个夹具
将10件涨块毛坯型材  均匀安装在圆筒上   车加工外圆至图纸尺寸

现在主要是长度太长    夹具做不好    没办法固定

所以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好的加工 工艺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夹具 模型给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