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了解一下AGV小车是怎么转向的 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8-11-28):
突然想了解一下AGV小车是怎么转向的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差速,两个驱动轮,一个速度快一个速度慢,就能转弯了

网友:
一般由电机轮驱动,万向轮引领AGV小车任意转向,各种激光雷达发射激光束探测目标信息,与设定信息进行比较,规划路径。各种传感器融合,保证小车安全行驶。

网友:
转向舵轮http://www.zhlun.com/

网友:
有采用转向轮或是转向机构的AGV,还有一种是采用麦克纳姆轮的AGV,不同的原理,你可以搜索了解一下。

网友:
有专用的引导装置!

网友:
基本上都是差动的,

网友:
麦克纳姆轮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