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伸缩及旋转主轴

楼主(2018-11-28):
请教各位,有没有一种机构或装置,可以让主轴在底座上既可以伸缩又可以旋转?但是伸缩和旋转不能像滚珠丝杆一样同时进行的,是可以分开进行的,也就是旋转的时候没有伸缩,伸缩的时候没有旋转,拜谢各位!!!忘记一点,旋转是从动的,不是主动的

示意底座及转轴

示意底座及转轴

网友A:
电机+气缸不就可以嘛

网友B:
那就是两个机构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气缸不就可以嘛

电机和气缸不能完全的安装到底座里面,况且气缸的无法在任意位置停靠后检测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两个机构了呀

有气缸和电机就叫两个机构了吗?

网友:
滚珠花键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见过台钻吗?

网友:
钻床主轴就是这样的机构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个图,原理我也没搞清楚,贴个图,请高手解释一下。

伸缩,旋转主轴

伸缩,旋转主轴

网友:
四轴机器人的Z轴是个花键轴,不清楚内部是不是类似结构

网友(点评):
便宜的是分开的 升降跟转动 2个机构合在一起 贵的 就是一个丝杆花键轴 螺母上面有2个同步轮安装轴 挂2根上去就行

网友C:
看图片,螺母2层的  一层控制转动  一层控制移动

楼主:
有品牌吗?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螺母2层的  一层控制转动  一层控制移动

哪一家的?有品牌吗?网址?

网友(点评):
百度 丝杆花键 价格较滚珠丝杆贵 THK有卖 国内的,就不知道哪家有了

网友:
可以选用滚珠丝杠的,导程选小一点儿!

网友:
参考镗床主轴

网友:
滚柱花键,

网友:
一般四轴机械手的三四轴就是这个结构的

网友(2019-12-13):
电机加气缸

网友:
1个轴,1个外套。 轴套同转,但还能前后滑动。 在套外侧做一个卡槽。拨叉在卡槽内, 气缸或伺服控制拨叉前后。   有图上传不了

网友(2023-02-28):
楼主,这个机构实现了吗

网友(2023-04-12):
主轴固定座上加个滑台就行了

网友:
滚珠花键?
滑动+旋转

网友:
第一反应滚珠花键

网友:
这不就是花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