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一台雕刻机,使用中有点小问题 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8-11-28):
这是小弟在公司制作的雕刻机自用的,有点小问题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

楼主:
现在已经制作完成,使用了  就是实际过程中工作平面平面度不行怎么铣都铣不平

网友(点评):
得了吧,说得好像把工作平面拿去磨一刀后你就铣得平了

网友A:
怎么铣都铣不平?  整个机器在地震?

网友B:
是倾斜于某一方向么?
看看是不是xy的某一个轴歪了,微调一下。
再就是刚度不行,z轴在大进给量的时候不规则切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铣都铣不平?  整个机器在地震?

我是工作平台变形,我用铣刀把平台光一刀,在铣的过程中发现怎么铣下次再铣的时候还是会铣到

网友C:
平台没有做时效,铣过之后继续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倾斜于某一方向么?
看看是不是xy的某一个轴歪了,微调一下。
再就是刚度不行,z轴在大进给量的时候不 ...

如果是歪了的话不会再一个平面铣了四五次都不平,还是在同一高度

网友(点评):
你做完以后,打4个角,看看z轴高度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没有做时效,铣过之后继续变形。

知道问题了就可以了啊。 要做平台可以找我 2333.   我的电话微信13622986342.

网友:
精度有问题

网友:
先打标测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没有做时效,铣过之后继续变形。

没有时间做时效了,也没对方热处理

楼主:
精度测试过,小件还可以  尺寸误差在3丝,平面度在4丝   80*80的方块

网友D:
机构像模像样的!精度能到达多少?

网友E:
架子刚度有可能不足。

网友:
雕铣机正常

网友F:
看看龙门机床的床身和立柱吧。
你的那个床身底板本身明显刚度不足,与立柱连接刚度也不好,所以造成整个系统精度不易保证,而且精度也不会保持稳定。

网友:
先判断是往哪个方向偏,可能是X轴或者Y轴有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构像模像样的!精度能到达多少?

暂时还没做大件测试,小件测试还可以   2-3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架子刚度有可能不足。

龙门架肯定是够的,龙门式一体铸铁的。最多只是z轴的刚度不够,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龙门机床的床身和立柱吧。
你的那个床身底板本身明显刚度不足,与立柱连接刚度也不好,所以造成整个系 ...

这个底板是我的示意图,真是底板是买的铸铁平台     刚性很好

网友(点评):
你请大家帮忙,应该用真实的模型吧。

楼主:
这是实际效果图纸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底板是我的示意图,真是底板是买的铸铁平台     刚性很好

后面有实际图,可以去看下

网友:
刚度不行设备抖动?  两线轨平行度看看是不是不流畅抖动呢

网友G:
我正好也在做DIY小机床,卧式的4轴。。。你这个定龙门,先说看得见的问题。。。
1.底板太薄,而且只是个平板。。你看看机床就知道了。。底座很沉、、很沉、、很沉。。
2、线规1没靠山、二没压块,就算各轴平行、垂直调整好了,机子一跑,又乱了。。。。
3、雕刻机讲究小吃刀,快速跑。。你这个最起码得固定在一个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好也在做DIY小机床,卧式的4轴。。。你这个定龙门,先说看得见的问题。。。
1.底板太薄,而且只是个平 ...

底板是不薄的,我底板买的铸铁平台加厚的,靠山是个问题    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过奈与没有资金。    现在用着还可以,你可以看下我后面发的实拍图    不过还是感谢你指出问题   刚入行两年,有些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