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米级移动速度传动形式

楼主(2018-11-28):
请教一下大家,我这边有个结构,要求移动速度1—8微米每秒,应该采用怎样的传动形式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要求?

网友A:
电机+高减速比+小螺距丝杆

网友:
直线模组

网友:
微米级速度,注意低速爬行

网友:
精密滚珠丝杠加SP级直线导轨

网友:
加13922917652微信同号聊聊

网友:
压电陶瓷驱动

网友(点评):
压电陶瓷驱动是很好的一个方案,可惜去找了一下,没找到合适行程的,我们需要移动行程大概在30-40mm,压电陶瓷基本都低于这个范围

网友:
高精密丝杠。

网友:
日本赫菲的电动对位台,可实现

网友:
就这要求,话说你的定位精度要求1um吗?精密丝杆都勉勉强强了……

网友:
表达不清晰,条件不充分,有多种方式。

网友B:
高精度伺服电机+高精度低背隙大减速比行星减速机+精密滚珠丝杆,直线滑轨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高减速比+小螺距丝杆

初步定下的方案也是电机+加高减速比+丝杆,不过考虑到加工精度的问题,把丝杆换成了直线模组。
但是这其中还有个问题,就是联轴器的问题,加了减速机之后扭矩变得很大,另外减速机的输出轴也较大,找不到合适的联轴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伺服电机+高精度低背隙大减速比行星减速机+精密滚珠丝杆,直线滑轨导向!

这边也是有按这种方案做了选型工作,但是发现这个问题在于减速机速比需要达到1000,连联轴器都不好选,具体如下:首先,因为供应商反应导程5以下的丝杆需要订做,另外考虑承重,选了导程是5的丝杆,每秒钟移动速度1-8微米,按最大8微米计算,那么丝杆每分钟转速应该是8/5000*60=0.096r/min。选用速比1000的减速机,那么电机转速应该是96r/min,也就是说伺服电机的转速最高只能达到96r/min,这样一个转速电机是否可以运行平稳,据我了解,好像伺服电机转速100r/min以上的时候运行才比较平稳吧?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及计算是否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定下的方案也是电机+加高减速比+丝杆,不过考虑到加工精度的问题,把丝杆换成了直线模组。
但是这其 ...

两种思路:1.高减速比+丝杆,这里用大扭矩联轴器的思路是错的,这么大扭矩真刚起来你后面啥零件扛得住?这里你要反推你最大的推力,使用扭力限制器限定额定扭矩。关于精度,使用特定的高精度反馈设备(市场上有,不做推荐了);2.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直推丝杆,不做减速,以1.8°为例,细分32位,每一个信号旋转1.8/32=0.05625°,丝杆以5mm螺距计,每一信号对应进给0.78125um(步进与伺服区别于反馈,需要高精度就加传感器,就是上面那种高精度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定下的方案也是电机+加高减速比+丝杆,不过考虑到加工精度的问题,把丝杆换成了直线模组。
但是这其 ...

模组加工再精密,回到u级还是满足不了,还是要靠反馈,你省下直线模组的钱吧。um级的进口传感器并不贵~索尼就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也是有按这种方案做了选型工作,但是发现这个问题在于减速机速比需要达到1000,连联轴器都不好选,具 ...

首先伺服电机要选大牌子的高端产品,这样在低速运行时性能更稳定。伺服电机转速一般有3000、2000、1500,在满足功率、扭矩的情况下选转速小的。伺服电机100倍调速稳定运行还是没问题的(高端的调速范围更大,可以咨询下伺服电机厂家)。假设以2000转为例,电机100倍调速,速度可调为2000/100=20转,按你丝杆0.096r/min,减速机减速比20/0.096=208.33,考虑到你是1-8微米运行减速比可加大!你说的减速机减速比1000不好选联轴器是指减速机减速比大了输出轴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定下的方案也是电机+加高减速比+丝杆,不过考虑到加工精度的问题,把丝杆换成了直线模组。
但是这其 ...

扭矩变大对你没有影响,就好比你可以搬动100kg的东西,叫你搬1kg对你有啥影响.至于减速机轴的问题,你是不是选的减速箱,行星减速机的输出轴大小只与机座号有关,机座号一定轴大小一样的,减速比大减速机越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