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承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转动物体质量15kg,直径260mm,转速1000r/min左右,请问如何选择合适的轴承,查了设计手册但是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先不说轴承。这个结构有问题,旋转轴怎么装进去?

轴上的联接法兰设计在被动旋转的零件外侧,一端和轴做成一体的结构,另一端做成的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轴承。这个结构有问题,旋转轴怎么装进去?

轴上的联接法兰设计在被动旋转的零件外侧,一端和轴做 ...

两边都是活的,结构没问题

网友B:
这种轴向力不是很大的话,轴径的强度校核好,用62、63系列深沟球轴承比较好。
要求高点就用72/73系列角接触轴承,对成本敏感就自己算一次轴承寿命。
说点这个设计重点的,1000转不低的,这个结构是组装货,又是大回转半径,没经过静平衡的话,轻点轴断轴承坏,重点的直接笼子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是活的,结构没问题

这个结构还是有点问题,在这个零件上做上定位止口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向力不是很大的话,轴径的强度校核好,用62、63系列深沟球轴承比较好。
要求高点就用72/73系列角接 ...

回转半径大,重力的力矩都是同方向,有合成的轴向力,感觉用角接触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轴上的零件是不是对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半径大,重力的力矩都是同方向,有合成的轴向力,感觉用角接触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轴 ...

是的,对称结构,轴向力很小基本不考虑,主要是径向的力,离心力,高速旋转然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向力不是很大的话,轴径的强度校核好,用62、63系列深沟球轴承比较好。
要求高点就用72/73系列角接 ...

嗯,其他的都可以计算,只是轴承的我不会计算这个径向力,而且包括1000r/min,查了一些资料没看明白,两个轴承所承受的径向力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其他的都可以计算,只是轴承的我不会计算这个径向力,而且包括1000r/min,查了一些资料没看明白,两 ...

纯径向载荷就是重力,但是如果你不作静平衡,那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冲击载荷,要看你回转结构的重心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径向载荷就是重力,但是如果你不作静平衡,那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冲击载荷,要看你回转结构的重心在哪里 ...

谢谢,我明白了,我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里面的滚筒高速旋转

网友:
精载荷,动载荷不超过其额定值即可!

网友:
轴承的选用看你是侧重于可靠性还是经济性了,固定端双列+浮动端单列,可以是双列DB角接触+单列角接触(或深沟球或单列圆柱),也可以是双列圆柱+深沟球(或单列圆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