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配合线扫描相机的旋转台

楼主(2018-11-28):
如题所示,需要一个旋转台机构,配合线扫描相机的。负载30kg左右,并且需要调速功能,最好能是现成的模组。
我网上搜了搜,大多都是伺服或是步进旋转台,觉得没这个必要,大材小用了。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是自己搭的话怎么设计能降低一点成本呢?毕竟机加也是挺贵的。

网友A:
相信我,自己设计的比买现成的贵无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自己设计的比买现成的贵无数倍

完全同意,能买现成的最好

网友:
如果是线扫描,那要注意回转台的精度指标,好多是吹牛的

网友:
https://item.jd.com/24374865346.html
这种电动云台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调速范围有限

网友:
可以看下舵机 旋转平台可以不

网友:
选一个分度器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