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次上多个螺栓的解决思路

楼主(2018-11-28):
如图中,需要两边同时上螺栓,用手拧实在太费劲,谁有比较好的机构或者提供一下解决的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
电动螺栓刀

楼主:
电动螺栓刀一次也是只能上一个,有没有一次上多个的,两边同时上。。

网友A:
不知道,你这尺寸多大。
以前在仪表厂上班的时候,他们用的是自动拧螺丝设备,一次6了,气动送螺栓。像你这个如果量大,可以考虑上一条自动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尺寸多大。
以前在仪表厂上班的时候,他们用的是自动拧螺丝设备,一次6了,气动送螺栓。像你 ...

量也是不大,不小,我以前也见过这样一次上多个螺栓的情况,,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或者有什么工作原理的介绍,,自己装配一个,,我这个螺栓尺寸是32的,你说的自动拧螺丝,,气动送螺栓是两台设备部吗?我这个就是拧紧螺栓就可以,。。

网友(点评):
我那都是小螺栓m4还是m5的忘了。就1台设备啊,整个气动的。

网友:
汽车发动机装配生产线就有这种设备,拧多条螺栓的,不过价格肯定不便宜。

网友:
实现肯定能实现,就是效费比的问题了,

网友:
自己做个架子,把两个以上的气动螺栓枪组合到一起,一次两个螺栓一起拧

网友:
有多排螺丝锁紧刀的,楼主可以定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