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穿透纸

楼主(2018-11-28):
如下图吸盘吸着纸去粘粉,负压会穿透纸带起一陀粉,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纸在吸的牢固。

网友:
降低流量减少吸力

网友(点评):
都试了还要拍粉吸不紧

网友:
吸盘吸纸的那一面可不可增加贴塑工艺,或者是粘一层胶带

网友(点评):
贺卡有些过了油有些没过油,有些纸克数大有些纸克数小,这都是客户定的。

网友A:
可以加一个清扫机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一个清扫机构啊

试过这种因纸粘了水性胶水变形切换时不稳定

网友:
再加气把它们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