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solidworks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吗?

楼主(2018-11-28):
请问,大家用solidworks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吗?
小白一个,听说自上而下设计,设计完成后,可以随便更改尺寸。
有没有什么教程?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是做什么,自上而下也有自上而下的烦恼,只是一般自上而下是符合设计过程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大佬的设计经验

网友:
我一般是标准的部件可以这么多,非标的话就不合适了

网友:
自上而下也有不同方式,最近对利用布局的方式画三维很难受,总是会不受控制的移动,即零件不在布局块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认为对于内行来说,二维图是最好用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二维图画好方案,然后三维里从大到小零件骨架式建模,并模型里调整细节尺寸,这样设计比较有效率。
一直想用布局的,感觉并不好用,作为草绘也看的并不舒服

网友:
这个是很灵活的,具体对待。

网友:
非标很少有自上而下的,大多数都是一个个零件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