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芯磨床上用的软质的磨轮叫啥

楼主(2018-11-28):
老板让我去网上买个磨轮,老板说用的这个是5-6年前买的,大概是CM公司,我看了一下标记都找不见了,磨不锈钢圆棒的磨出来的比绿碳硅磨出来的要细腻,光泽度更好,而且这个磨轮是软质的,我找了半天也没啥结果,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轮子叫啥么。

网友:
磨轮是软质的,这个描述有点看不懂
无心磨床有砂轮和导轮,其实导轮也是砂轮的一种,一般磨削的砂轮是陶瓷等结合剂,导轮只是定位和驱动,不磨削,所以软一点,结合剂是橡胶树脂那种。
砂轮参数有粒度硬度和结合剂等,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余量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磨削余量大用的砂轮粒度数值小,反之对粗糙度要求高就必须粒度(目数)数值大,磨硬的材料用软砂轮,磨软材料用硬砂轮。
如果原来的砂轮用的比较好,最好把以前的参数找到,找不到就只能拿着工件要求去问砂轮厂家了。
机床上用的磨轮是5-6年前的,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导轮,毕竟导轮一般不修整少磨损,更换的不频繁

网友:
我拍个旧的照片啊,怎么描述都没有照片直观的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导轮,转速不高,不参于磨削,主要带动工件旋转和前进,

需要工件前进时,其安装时要与竖直平面形成夹角,

这种导轮的截面是双曲线,并非圆柱

网友:
是不是氧化铝?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我找了一下午找到了,是3M的LD抛光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我找了一下午找到了,是3M的LD抛光轮,

你好,这个抛光轮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抛光轮在哪里买的?

我打算在震坤行买,他那好像能买到但是,他也在询价还没回复我,淘宝和阿里巴巴上也有但是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抛光轮在哪里买的?

刚我又在3M官网上有网上商城的链接,里面阿里巴巴官方品牌站都是3M公司官方授权的,我找了上海的一家磨料销售商在询价,至少这样可以保证是正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