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布局画三维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用布局画三维,很容易造成零件乱动,即零件突然移动,不在原来的草图块的对应位置,找配合关系也搞不定,只能重新装配。
更有时零件和块的配合突然消失,就像后面两个截图,没消失的话零件上有块的标记,消失后块都回到模型树里面来了,这种也没找到办法重新关联上。
看网上也有不少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说的是自上而下?把关联做清楚或者把关联删清楚

网友:
布局草图并不好用,要想好用,要用闷神的 影子建模,那样才好用,不过首先你得很强的明白自己要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