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圆盘 电机驱动 惯性矩需要考虑吗?

楼主(2018-11-28):
一个600mm圆盘上,装有200kg的东西,想要转动圆盘,电机需要多大?因为下面有回转支承,所以扭矩算下来很小,但是惯性矩还是挺大的,可以不考虑惯性矩吗?因为如果考虑惯性矩的话就要很大的电机了

网友A:
东西装在圆盘哪,装在圆盘中心处,根本没有转动惯量

网友:
惯性和容量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反映在电机功率,当你需要快速启动或者停止时,惯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假如你对启动速度要求不高,比如一个小时后,启动到额定转速,那估计只要客服转台的静止摩擦力就可以了

网友B:
要看你的负载分布情况的

网友:
肯定要考虑惯量,不然为什么伺服有低惯量和高惯量之分

网友:
建议使用DD马达

网友C:
我来皮一下
按照楼主的思路延伸一下,不考虑惯性的话,在太空中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用两根手指捻动地球,当陀螺玩
再给我一根绳子,我可以把地球拴起来,当流星锤玩
再给我一块板子,我可以把地球当乒乓球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装在圆盘哪,装在圆盘中心处,根本没有转动惯量

要装的东西和圆盘差不多大,放置于圆盘上,与圆盘一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负载分布情况的

就放在圆盘中心位置,东西和圆盘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皮一下
按照楼主的思路延伸一下,不考虑惯性的话,在太空中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用两根手指捻动地球, ...

....

网友C:
皮完了,说点真正有用的吧
这种应用,根据你使用的电机不同,选型方式也不一样
不过不管是哪种应用,你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启动时间

如果是普通交流电机,非频繁启动应用,(区分是否为频繁启动,楼主可以去查询一下电机的工作制)根据启动时间和目标转速,求得系统角加速度,角加速度x系统总转动惯量,就可以得到启动扭矩,拿着这个启动扭矩去选电机就可以了
如果是频繁启动,就要同时考虑上面提到的单次启动和多次启动的发热

如果是直流电机,由于直流电机启动可以几倍过载,因此粗略的选型方法,按照额定转速下的扭矩就可以
频繁启动场合,也要跟交流电机一样,同时考虑多次启动的发热

如果是伺服电机,在考虑前面提到的启动扭矩之外,还要额外计算系统的惯量比,通常建议值是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完了,说点真正有用的吧
这种应用,根据你使用的电机不同,选型方式也不一样
不过不管是哪种应用,你首 ...

谢谢     我现在选的是直流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就是遇到问题了,因为有回转支承,所以扭矩很小,而货物大概有200kg,回转中心是中心线,要考虑惯量的话还是蛮大的一个惯量,而且还得加上大的减速比才能达到要求的惯量比,之前在人家那里看到的电机都很小,而且也都能用,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疑虑,不知道要不要考虑惯量。
   还有单位有人说回转速度很慢,不用考虑惯量,但是我看了下计算惯量的公式,惯量与速度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真是一脸懵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选的是直流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就是遇到问题了,因为有回转支承,所以扭矩很 ...

计算惯量比是必须的,如果你是电机直驱,一个大减速比的减速机必不可少,你这种工况,主要是匹配惯量,匹配完之后,你会发现扭矩完全不是问题,转速才是瓶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选的是直流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就是遇到问题了,因为有回转支承,所以扭矩很 ...

如图转动惯量为9,若加速时间1秒,n为50r/min,计算角加速度为5,T=9*5=45,P=45*50/9550=236W,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转动惯量为9,若加速时间1秒,n为50r/min,计算角加速度为5,T=9*5=45,P=45*50/9550=236W,仅供参考

我去,SW还可以这么玩啊 ,要好好学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惯量比是必须的,如果你是电机直驱,一个大减速比的减速机必不可少,你这种工况,主要是匹配惯量,匹 ...

对的,配了大的减速比,扭矩也会变大,但是速度就会很慢,所以也很纠结。如果按照计算的来的确得那么大的惯量,但是看到人家小电机照样玩的6,所以就对要不要考虑惯量有所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