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裂原因分析

楼主(2018-11-28):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开裂原因

开裂处为矩管

网友:
方管裂了,焊接的时候不到位,再增加一个外向的力,两个方面因素一叠加,必然会裂开的

网友(点评):
方管的焊接位置都在平面处,不会再转角位置吧。

网友:
一般的矩形管本来就是焊接的,工业用的无缝矩形管质量才好一点,我以前在设计清洗机时用矩形管做水管,用了一段时间矩形管到处漏水,根本无法用电焊堵住,上网一查,才知道有工业用的无缝矩形管

网友(点评):
方管焊接的位置应该是平面,不是折弯角。

网友:
方管自身是否有裂纹

网友:
这个是个例吧,可能一开始方管就有裂纹。楼上说的焊管焊缝因该是在一个面的中心线上,而不是边角上。

网友:
这个质量就像买的劣质电脑椅,没多久骨架就坏了,感觉材料本身就不好

网友:
应该是内应力

网友:
本身质量问题,没的说。

楼主:
感谢大家地回答。
如何避免焊接应力缺陷,有什么改善措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地回答。
如何避免焊接应力缺陷,有什么改善措施。谢谢。

焊后热处理?激光焊?

楼主:
圆角处焊接都要进行焊接热处理吗,fftypezero
+ |" y7 c: O) n7 p激光焊接条件不允许

网友:
我觉得是焊接以后出现裂纹。因为你既然焊接过,就不好怪方管的本身问题。

网友:
感觉更像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方管材料本身的问题,这个位置有裂纹。另一方面,你正好在这个位置焊了一个耳朵,产生了拉力,把这个裂纹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