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螺纹柄钻头制造厂家

楼主(2018-11-28):
请问谁家能做高速钢和含钴高速钢的螺纹柄钻头

网友A:
整体合金钻头以外,普通钻头的柄部都是焊上去的,钻削部分和柄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这种钻头一般做非标刀具的公司都能做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设计是放在上面地方用的?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设计是放在上面地方用的?有什么讲究吗

气动枪钻用的  航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合金钻头以外,普通钻头的柄部都是焊上去的,钻削部分和柄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这种钻头一般做非标刀 ...

有些厂家头部焊接不牢固,用一段时间头部就掉了

网友:
能不能把钻头改个扁尾或横孔,做成侧固式的?
怕刀尖跳动太大?

网友:
这个自己找摩擦焊,买现成钻头焊接好再加工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厂家头部焊接不牢固,用一段时间头部就掉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