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中夹紧

楼主(2018-11-28):
6点夹紧定位,中间是工件(实际产品是4条弧边),上下各2个滚轮,左右各1个滚轮,箭头是滚轮的运动方向,上面滚轮用一个板连接起来,板可绕着中点轻微摆动,下面滚轮用一个板连接起来。问上面一组滚轮如果换成下面那种方式,有啥优缺点

网友:
完全看不懂^_^

网友(点评):
上下各2个滚轮用来夹紧工件啊,下面的2个滚轮水平装在一块板上,板可以上下运动,上面也是2个滚轮装在板上,板中间有个孔,板可以绕着孔里面的轴摆动,轴可以上下升降

网友:
我仔细阅读了你的说明,还是没明白。上下两块支撑滚板的作用是什么呢,没明白。

网友(点评):
夹紧中间那个矩形板啊,定位用的

网友:
有能看明白的吗?

网友(点评):
已经解释的够通俗了吧

网友:
你这是滚膜机吗?上面摆动可以方便进料

网友:
如果上面一组滚轮不能围绕支点转动的话将会有一个滚轮接触不到产品。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来个三维图

网友:
下面的两个是你的基准侧,上面两个做成浮动式能更好的使工件与基准贴合,如果做固定形式的,装不好夹紧会出现歪斜现象。

网友(点评):
他这是要中心定位的

网友A:
我感觉,还是上下两个都是浮动,结构按照有中间支点的做,然后两个中间之间采用开合气缸,左右直接开合气缸

网友(点评):
有个小问题,两个开合气缸怎么同时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上下两个都是浮动,结构按照有中间支点的做,然后两个中间之间采用开合气缸,左右直接开合气缸

做成类似串联形式,两个缸。下缸上推,出口接到上缸入口。液压的做过,气动的估计不能完全同步。肯定有些偏差。

网友(点评):
气路回路进行补偿

网友:
楼主好:
      是好还是差得基于设计要求而定,没有绝对。
      个人看来在于你产品加工Y向基准而定:固定式的基准在上侧面,活动式的基准就在下侧面了。
      并且如果上侧面采用固定式的两个基准点,则下侧面的两处夹紧点须独立,不可联动。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一个笨办法,将产品的可能出现的型位变异夸大,放到夹具方案上看看更直观。

网友:
楼主别偷懒,画的仔细点

网友:
机械的通用语言是图纸,不是素描!画仔细点!

网友:
工件是弧边,上面浮动是为了解决工件外形误差吧?下面定位,上面浮动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