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盲法兰加工方法

楼主(2018-11-28):
直径60左右,厚度10左右的盲法兰如何上车床加工外圆?如何装夹?

网友:
拆卡盘上花盘、用法兰的螺孔夹装在花盘上(加垫块),车外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可以一条长料加工,然后切断就行了,60直径好切。切断以后再加工下端面。

网友A:
还有一个常用的办法:

1、先车一个比法兰外径小的带台阶圆盘,圆盘大端面车出多道环槽,然后用角磨机或铣床做出尖齿状,淬火,目的是增加摩擦力

2、法兰毛坯中心打出中心孔,样冲也可以,打大一些,好用顶尖顶住

3、把带齿盘夹在卡盘上,用顶尖将法兰顶在齿盘上,这样就可以车外圆和平面了

这种方法适合小批量法兰普车加工

网友:
可以内撑内径加工外圆,或者要是端面有孔用螺栓固定在卡盘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常用的办法:

1、先车一个比法兰外径小的带台阶圆盘,圆盘大端面车出多道环槽,然后用角磨机或 ...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