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的 螺纹 怎么换算的?

楼主(2018-11-28):
比如1/4英寸 跟 右边的 外径   怎么没有比例关系啊?1/4*25.4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径是根据不同管子厚度会有变化,同种公称直径的管子厚度不同外径也不同,没有什么比例关系,根据需求 ...

比如1/4 英寸  对应的 就是外螺纹 13.1  这是定值  还变化个啥?

网友(点评):
10楼手机软件,机械螺纹安卓版,推荐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1/4 英寸  对应的 就是外螺纹 13.1  这是定值  还变化个啥?

噗,没看清,是螺纹。。。我一看表以为是钢管,哈哈
不过以前我们都不看外径,螺纹,法兰,卡扣钢管什么的配合只看公称直径,公称直径对上就能配合只在那行干了9个月,懂得少。。。

网友:
英制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一英寸等于8分,1/4 英寸就是2分

网友(点评):
看10楼,有手机软件,一切都有

网友:
也许LZ是指里面的 是怎么换算吧

网友B:
有专门的公式,和你理解的25.4 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公式,和你理解的25.4 没关系。

什么公式

网友(点评):
看10楼,机械螺纹安卓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1/4 英寸  对应的 就是外螺纹 13.1  这是定值  还变化个啥?

我要的不是参数  是  怎么个 换算关系  好记

网友(2019-08-23):
55度英制管螺纹,公称直径与管子内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