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工装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侠,老板让做一个搬运工装,搬运架子用的,架子连着上面的零部件总重量1000kg,只能从底部固定,底部加装蹄脚离地100MM,做个一个用偏心轮的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A:
液压车(地牛)见过吧?

网友:
千斤顶      下面加超重载脚轮     上面加快速锁紧结构(虎钳)
第一反应。。。。。。

网友:
1t的载荷,100mm的空间装脚轮,脚轮直径偏小,需要选宽的轮子。8个脚轮太多了,用4个,两个定向,两个万向。如果能选到带刹车的脚轮,把蹄脚去掉。

网友B:
重量1000kg,高度100以内的8个脚轮承受不了的,除非多搞几个脚轮,或加大脚轮尺寸,让脚轮装在侧边,反正要考虑脚轮的最大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车(地牛)见过吧?

液压车太短了,架子长度方向有2246

网友:
搬运用的坦克轮,有固定和万向两种,要不您看看
淘宝有售

网友(点评):
搬运小坦克

网友:
不是很重可以。

网友C:
感觉脚轮选小了,把脚轮载荷计算下。1吨的载荷,架子强度也要计算下。

网友:
1.可以去掉地脚,选用带刹车的轮子
2. 轮子安装在四根柱子的正下方,载荷主要通过这四根柱子传导到地面,最好保持力的作用线是共线,不要增加额外的转矩
3.目前这个结构是平行四边形结构,受力不太好,易变形,最好加一些斜拉筋或十字交叉筋
4. 轮子要再校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脚轮选小了,把脚轮载荷计算下。1吨的载荷,架子强度也要计算下。

架子强度应该没问题,单个脚轮的载荷有550KG,一边两个就有1100,这样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1000kg,高度100以内的8个脚轮承受不了的,除非多搞几个脚轮,或加大脚轮尺寸,让脚轮装在侧边,反正要 ...

脚轮是超重型的,单个脚轮载荷550KG,这样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