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注塑件表面会有不规则发白

楼主(2018-11-28):
黑色注塑件表面会有不规则发白,注塑厂家说这种情况很难避免,再网上查了一下,有一些回答说是注塑速度太快。请给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呵呵,如果厂家就是这么说,那么,换家厂商吧。。

网友(点评):
材料和工艺都会。。但是肯定能解决啊。。

网友(点评):
大神你是内行吗?请帮忙说出解决方法。让大家学习一下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我熟悉的领域,不过我推荐了一个哥们,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估计混了杂料 原料不纯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决。我们的一些塑料配件,产品里面的构件,产品外观看不到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做的,也是有这样的色差,但是没这么严重。供应商说这个是材料特性。电木材料的比较严重。

网友:
原料不纯吧,不行换厂家吧

网友:
@gj5202014gs

兄弟,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浇口附近,容易烧焦发白,先让模厂调机再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面去厂家,厂家说是加铜嵌件的时间太长,浇口有冷料,所以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