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隔离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8-11-28):
背景:
由于项目需要,需要建立一条生产线,被委以重任(笑?)全权负责。考虑到用电安全,需要对设备采用1:1的隔离变压器供电。
(PS:由于是讨论,这里介绍下隔离变压器的作用——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产品资料:
100个300W的产品,总功率是30KW,由于内部需要,产品有220V和110V的功率两种功率模式。在生产过程中,部分产品会用220V进行测试,部分产品用110V进行测试(来回切换)。

功率计算:
理论上:选型采用30/0.8(转换效率)=37.5 选40KW的变压器。
但是公司的老工程师和我说,得考虑到110V的情况瞬间电流是220V的两倍,然后经验推荐我选50KW(万能的经验公式)。

结论:所以对这个经验公式如何得出的有所疑问,有没有资深的设计师分享一下经验,先谢谢啦
(如果考虑瞬间电流2倍,假设有1台处于220V模式,99台处于110V模式,是否功率就是接近2倍? 但是理论上能量守恒(设备单台功率还是300W)功率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为什么要考虑两倍的情况呢)

楼主:
顺便那个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百度来的,如有错误大家轻喷,轻喷

网友:
汗!

电,懂的不多! 为了安全用电准备用几十个KW的隔离变压器,按理,这个还得是三相隔离变压。第一次听说!

另外,110,220虽然对地无电压,但两线之间仍然是危险,安全电压应该是36V。

网友(点评):
普通的台变零线不接地就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A:
输出220V和110V的隔离变压器,不能解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要用变压器解决安全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绝缘满足要求; 2、输出电压为安全特低电压,即25V以下。
显然220/100V高于25V,本身就不安全。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通常就是隔离。

如果产品本身有安全问题,设备必须整改,必须通过安规检测。

网友(点评):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隔离对地的电压,经过隔离变压器,任何一个输出端对地的电压都是零,这样除非作死同时接触2个输出端才会发生触电危险

网友(点评):
你说的同时接触有可能性,所以安规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这样不符合安规的设计,出现了安全事故,设计者要负法律责任。 低压供电系统,一定配有漏电保护器,危险电压的带电体(>25V)不允许外露,靠绝缘保证安全。

网友:
首先变压器以KVA为单位,要考虑效率和功率因素,以及负荷率等,搞清楚这些概念,就可得出正确的选择了。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一般变压器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隔离变压器一般输出比是1:1,所以他们功率选用规则是一样的,不可能输出30V的变压器同样功率会选择比输出100V的大几倍(这也不现实)
具体你这个,等于是一个双抽头的变压器,输出线圈串联输出220,并联(或只用一个)输出110,如果能并联(变压器输出端得是4个端子,可以自动更改串联并联方式)那么不需要考虑110V输出的电流问题,变压器只有3个输出端(2个次级线圈各有一端已经用头尾相接的方式并在一起了),这时输出电流的只有一个线圈,那么就得考虑单个线圈的输出能力,可以设计次级两个线圈圈数一样,一个线径按110V,37.5KW设计,另一个按220V,37.5KW设计

网友(点评):
2个次级线圈各有一端已经用头尾相接的方式并在一起了~~~~~~~~~次级可并可串,还是4个输出端,不能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220V和110V的隔离变压器,不能解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要用变压器解决安全问题,必须满足两 ...

是的,两线同时接触是肯定要出事的,但是起码防住单边接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一般变压器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隔离变压器一般输出比是1:1,所以他们功率选用规则是一样的 ...

哇,大师你的这个37.5KW和我咨询一个工程师得到的数字是一样的,能科普下具体计算过程么。

网友(点评):
我只是直接按你计算的值取得(方便述说),不过考虑因为只用一个次级线圈的情况存在,可以稍大点,取0.75的效率,不过最好是询问下生产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线同时接触是肯定要出事的,但是起码防住单边接触的情况

不符合国家强制规定的设计,出了安全事故你负载?
安全是一切设计的前提!

防住单边接触你就敢用吗?

请先了解低压供电系统的安规是如何确保用户用电安全的。

网友(点评):
家用电器都是220的,难道都是不安全的?它是要测试220(110)的用电器,改其它电压,也测试不起来啊

网友A:
你家的电饭锅要是漏电了,漏电开关马上会跳闸,你根本没机会触电。因为电饭锅的金属外壳接地的,你家里进户线一定装有漏电保护器,这就是综合保护的结果。
你弄个开放式的电炉,再装个1:1隔离变压器,符合安规吗?比电饭锅安全吗?如何避免两点接触?

网友:
隔离变压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全保护作用,那就是对地漏电触电的情况,然而两相之间触电的情况无能为力。安全起见还是加强绝缘措施、独立安装漏电保护器比较靠谱!

网友C:
能介绍下100个300W的产品如何和人体交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电饭锅要是漏电了,漏电开关马上会跳闸,你根本没机会触电。因为电饭锅的金属外壳接地的,你家里进户 ...

有钱买隔离变压器的项目难道还没钱买空气开关及熔断、保险丝么?开贴是为了问隔离变压器选型方式,至于那些小细节,我只能说做项目的都会考虑,隔离变压器只是第N到防线罢了,试问我们自己家里难道还会加装隔离变压?理性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下100个300W的产品如何和人体交互吗?

产品通电,人工采用各种仪器&肉眼检测参数。由于产品是在流水线上流动的,所以供电是采用底部集电子和导电轨。显然,一般员工是碰不到,但是以防万一还是配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买隔离变压器的项目难道还没钱买空气开关及熔断、保险丝么?开贴是为了问隔离变压器选型方式 ...

LZ你好,算我冒失了!
你问的是隔离变压器选型,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安规问题。
如果LZ认为目前这个设计方案符合安规,那就是我多虑了。

我的本意是,不符合安规,那些计算有什么意义?
要想符合安规,整个方案可能要修改,隔离变压器有可能不在方案中。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主要用途还是抗干扰,抑制纹波,PLC系统常用。害怕触电还是36V吧,一定要110V和220V,配漏电开关好啦,符合安规就行

网友:
和我刚毕业时遇到的情形差不多, 只是那时我们有电气高手同事,给了我一些公式和说明。好多年了,现在具体的都忘了。
1 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隔离外面动力设备起动造成的干扰;
2 你的这些产品是阻性,还是感性负载;因为在起动停机时会有不同的暂态电流。
3 这100个产品同时起动或运行的概率有多少;
4 设备上标的容量是有效值,你要校核峰值;
5 变压器容量选大易发烫而且效率低,选小了负荷不够。
6 一般情况下你们那个老师傅是正确的;
记不住公式,说点大概,不妥之处,有待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主要用途还是抗干扰,抑制纹波,PLC系统常用。害怕触电还是36V吧,一定要110V和220V,配漏电开关 ...

根据lz后面回复,工人有可能双手操作,或者身体多点接触金属,
所以隔离变压器应该不是关键,加强劳保和物理绝缘,改进安规设计,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