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nfoss柱塞泵的过滤精度

楼主(2018-11-28):
今天看danfoss样本,看到柱塞泵、马达的油品过滤精度为10um,于是在系统中,我将泄油路加上回油过滤器,过滤精度为10um,想问一下这样行不行,问了厂家说是可以,但在有些资料上却说泄油路回油精度不宜太低,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网友:
这样不行啊!卸油回路过滤精度太高,液压油都存在系统的回油管路里,回油管路背压高,回油不畅;另外,从系统回来的液压油在油箱里没有经过足够的沉淀时间,从吸油口进入液压泵的油液会很脏。

一般吸油管管路入口的过滤精度要比回油箱的过滤精度高。

网友:
泄油路我一般都不加回油过滤器^_^

网友:
一般只在进油油路加,回油油路不加。

网友:
泄漏油不用加过滤器

网友:
你这个系统只需要家吸油过滤器和回油过滤器就可以了,选大牌子的别用地摊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