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台加工工艺

楼主(2018-11-28):
架台两块间距170的板均需加工螺纹孔安装轴承座,加工顺序如何确定 。是加工完成后焊接,还是焊接后加工。1.加工后焊接如何保证精度。2.焊接后加工如何实现?

侧面螺纹孔

侧面螺纹孔

两侧板均需加工螺纹孔

两侧板均需加工螺纹孔

网友A:
焊后加工,上龙门铣或镗床,用加长窄铣头170可以了。

网友:
焊后加工,用加工精度保证精度。

网友:
你这是加工螺纹孔,偏个0.1~0.2毫米应该无所谓吧。我觉得可以先加工后焊接,使用些通用夹具加紧就行。

网友(点评):
螺纹孔一般精度不高应该可以后焊接。可以先点焊,然后测量。没问题再满焊或者加固

网友:
不知道你要保证的是哪个尺寸的精度……个人建议可以先加工螺纹孔,找四根牙杆当治具,先把两块固定起来,再一起焊到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加工,上龙门铣或镗床,用加长窄铣头170可以了。

谢谢,这种窄铣头最小加工距离多少?

网友:
如果要加工后焊也可以,但是做工装螺杆,先讲两头的螺纹孔固定,然后焊接,焊后把螺杆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螺孔焊接好后加工有点麻烦的

网友:
先加工在焊接,

网友:
最好先加工后焊接

网友:
先加工吧,再焊接

网友:
先加工在焊接,普通卧头下不去的

网友:
最好说下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加工方式

网友:
改框架结构,这结构不行

网友:
轴承座的孔有间隙调的,不行的话装配好轴承座和轴后再焊在架子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加工后焊接,相对位置精度无法保证,而先焊接后加工,因为尺寸问题,又需要特殊刀具.各有利弊把"

网友:
先在机架上两边打好定位孔 工件上也要对应打好两个定位孔,加工孔后,以定位孔加销柱焊接 然后拔掉销柱。

网友:
先加工螺纹后焊接会不会变形导致螺纹变形无法使用呀?

网友:
轴承座不用加销钉孔么  还是要配钻销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