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关于工业机器人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1.机器臂的外壳一般是什么材质?
2.机器人的负载怎么计算?
3.工业机器人的相机一般是什么相机?
4.3D立体传感器的品牌?
5.每个周都需要一个伺服带动吗?
6.什么情况需要用到减速器?

网友:
1-根据不同型号,不同应用领域,外壳材料不同。塑料、钣金都有可能
2-这个问题等待高手回答
3-CCD、CMOS,品牌我见过,海康、和谦
4-没接触过,等待高手
5-伺服更好,同步会丢步,传动可以是皮带轮、扇形齿轮、蜗杆

楼主:
我问的是机械臂,不是单轴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