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h59和不锈钢,加热250摄氏度时会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楼主(2018-11-29):
黄铜h59和不锈钢,加热250摄氏度时会不会发生化学反应??谢谢
补充:想问的是会不会黏在一起??

网友:
化学反应?你就是温度再高,高到熔点也不会有化学反应!

网友(点评):
能说明一下理由吗?

网友(点评):
理由嘛,我该怎么说呢?一杯水加到酒精里去算化学反应吗? 把黄铜水倒入不锈钢水中~仅仅是混合物而已。

网友(点评):
化学反应是指分子破裂成原子,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新分子的过程,称为化学反应。在反应中常伴有发光发热变色生成沉淀物等,判断一个反应是否为化学反应的依据是反应是否生成新的分子。

网友:
可能会有电化学腐蚀

网友(点评):
电化学腐蚀,这的确是化学反应,铜+不锈钢这样的连接的确更容易使两者生锈!但是这不是他们之间的反应,而是与酸,空气,水。。。的反应!

网友:
你说的是物理反应融化吧,化学反应???

网友:
楼主问的是表面会不会氧化
这个温度好像不会

网友(点评):
差不多吧,我想问的是会不会黏在一起

网友(2019-11-14):
如果受重压和冷轧后,退火250可能会粘结。平时简单退火没事。温度再高些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