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孔调心滚子轴承装配时怎么测量游隙

楼主(2018-11-29):
新人,求助下  ^_^
在公司整理钳工轴承装配的工艺资料,查到的资料如下,最后面讲的测量游隙,是怎么测量的?
圆锥孔调心球滚子轴承装配,锤击套筒的方法。对于调心球轴承额装配位置,必须通过旋转并倾斜轴承的方法检测轴承的游隙,轴承能轻松旋转,但倾斜时又要感到一点阻力,此时装配到位。对于调心滚子轴承,必须测量游隙的减少量来保证轴承正确的装配位置。

楼主:
顶一下,混个分

网友:
查查装配钳工手册

网友:
是调心球轴承还是调心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可以用塞尺测量两面的滚子与外滚道之间的游隙是否一致

网友:
塞尺塞、千分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