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油压增加到150MPa怎样保证压力加载速度

楼主(2018-11-29):
是用什么结构增压,是滚珠丝杠还是油缸推油缸,还是其他方法,还有压力增加到150MPa后,怎样卸载,增加到这么高的压力里面的空气还需要排出吗,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
150mpa?你要干嘛?

网友:
150MPA 好吓人

网友A:
市面上你说的两种都有,但是梯形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你说的两种都有,但是梯形丝杠。

需要断电后稳压时间两个月,压力加载速度0.01MPa/s,哪一种结构效果会更好一些,有没有专门做这种压力站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断电后稳压时间两个月,压力加载速度0.01MPa/s,哪一种结构效果会更好一些,有没有专门做这种压力站 ...

用梯形丝杠加大蓄能器。

网友:
用这么高的压力做什么?在什么机构上用这么高的压力?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是要干什么呢

网友B:
150MP相当1500大气压,那么大压力罕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MP相当1500大气压,那么大压力罕见的。

罕见也有使用的。液压最大到1000MPa多,都有使用的,只是咱们可能不涉及此行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罕见也有使用的。液压最大到1000MPa多,都有使用的,只是咱们可能不涉及此行业

1000MP压力什么材料能承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断电后稳压时间两个月,压力加载速度0.01MPa/s,哪一种结构效果会更好一些,有没有专门做这种压力站 ...

稳压两个月? 背块大石头更靠谱!

网友:
见过类似的结构,做压力传感器实验用的,压力最后用针型柱塞缸打上去的,那个东西是一直供电的(我们做的有泄漏)。如果不供电就要在低压侧增加一个储能器,用大缸补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