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设计问题

楼主(2018-11-29):
如图,这块大板1米见方,中部靠前有42个小气孔,间距60mm,小气孔直径0.5左右,进气口在后面,有个气管接头!
从外部看,这气孔是用铜柱开好小气孔然后镶进大板里面,那么求问,板背部是用的什么样的结构来连通这些小气孔和进气口的
大板从外面看,看不到螺丝孔,背部如果有板固定的话,螺丝孔可能是没有打穿或者干脆就没有用螺丝固定

网友:
你自己不都知道了还问啥

网友:
如果孔后面还有一块板就好解释了,其他想不到怎么加工

网友:
没太看明白,难道是压铆?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这图比例对吗?

网友:
楼主你表达能力有问题,后部焊接一个带法兰的罩子400*350左右,可拆卸,罩子上部焊接一个接头连接起源

网友:
侧面有贯通两边的孔

网友:
我见过两块板掏坑后再焊一起。

网友:
我觉得拆两个零件来,背面挖槽,加密封条,用盖板压住即可。

网友:
猜测应该是两块板拼焊的吧

网友:
参考流化桶

网友:
看外部结构 楼主想问的应该是怎么加工的 使气管接头与小孔贯通把?

网友:
感觉是背部铣槽然后钻通孔后再盖死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最近几天挺忙的,没来的及回复,现在找到方法了,我发的这个图是我想的办法,这个是方法第一,主要问题是可能会漏气!现在跟加工商联系了一下,他们直接用旋风钻纵向和横向钻穿,然后小通气管打一半深来连通,我看到有大佬提到这个方法!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所有 出点子的大神们

楼主:
因为现场只能看到上表面,所以我就画了上面这个图,实际是我设想的背部构造!

现在加工厂那边给的方法是不用背部挖槽,再密封,而是直接侧面打通孔,再用堵头把两端堵死!

感谢各位!

网友:
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