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克罗表面处理和热镀锌的请教

楼主(2018-11-29):
材质Q235A,想做防锈处理,使用环境,高温200℃左右,要求涂层不影响导热,不屏蔽磁场,另外Q235A与铝合金直接接触,会不会发生电化学腐蚀,达克罗表面处理能不能抑制电化学腐蚀?(达克罗能耐300℃高温,而热镀锌差不多只有100℃左右,不知是否正确)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热镀锌产品100度肯定没问题,热度锌防腐效果好,外面的电线杆、信号塔等都是经热镀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产品100度肯定没问题,热度锌防腐效果好,外面的电线杆、信号塔等都是经热镀锌处理

可我的要求是200℃的高温,热镀锌才100℃。

网友:
镀硬铬可以吗

网友B:
怎么感觉想做磁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的要求是200℃的高温,热镀锌才100℃。

我没说只耐100℃的温度哦,你要知道热镀锌处理的温度是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想做磁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只耐100℃的温度哦,你要知道热镀锌处理的温度是500℃左右

你的意思是可以热镀锌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喽?

网友(2019-02-13):
建议您选择耐热性好的防腐涂层,如日本拉斯派特涂层
耐盐雾1000~2000H,耐热300度,耐电腐蚀良好
在国内有正规授权的加工厂,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和使用环境提供高品质的加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