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装配工艺

楼主(2018-11-29):
请问谁有卧式加工中心装配方面的工艺吗,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

网友(点评):
卧加装配检验单,请问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

装配工艺是一大本啊,每家都不同

网友(点评):
有吗大侠,参考一下

网友C:
你把具体结构模型给我,我给你一步步从部装编到总装。^_^

网友(点评):
立柱固定的这种,大侠有参考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具体结构模型给我,我给你一步步从部装编到总装。^_^

这种结构的大侠,能传我一份针对这种结构的装配检验单吗

网友(点评):
有装配工艺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的大侠,能传我一份针对这种结构的装配检验单吗

主要看这个JBT8772.1-1998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能否发个WORD版本的

网友:
立式和卧式有啥不同的?

网友D(2019-01-27):
引用 网友B:
装配工艺是一大本啊,每家都不同

发个模板参考下,你们工厂工艺文件有哪些,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模板参考下,你们工厂工艺文件有哪些,可以介绍下吗

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表格,左边一列是照片,中间一列是文字版的工艺,右边一列是检测要求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