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求助

楼主(2018-11-29):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样的字是怎么画出来的么

网友A:
画个毛线,这是手打的字体,格式转换成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毛线,这是手打的字体,格式转换成的效果

那能否说下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
3D里面刻字    在导成2D

网友B:
不需要什么其他软件
ACAD里面写好字,然后txtexp命令打散。
打散后字有些奇怪,再用explode分解命令,分解一下,删掉没用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三维软件中草绘的3D文字,转换成二维图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什么其他软件
ACAD里面写好字,然后txtexp命令打散。
打散后字有些奇怪,再用explode分解命令,分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

忘了说
txtexp,要软件安装了expresstool工具箱才可以。

网友:
这是画出来的吗?

网友C:
录屏的时候鼠标飘了,就是简单的打散就ok,一次不行就打散两次

网友D:
楼主,你在CAD上的字都是一条条线画的吗

网友:
专门有这种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在CAD上的字都是一条条线画的吗

不是,就是看到这种类型的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屏的时候鼠标飘了,就是简单的打散就ok,一次不行就打散两次

试了几次  没成功

网友:
选一个面,插入草图实体,选文字草图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次  没成功

一样是没成功

网友:
截图的效果了,没有啥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