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轴承座和铸造的轴承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29):
常用的是左边的铸造轴承座,品牌有SKF,NTN,nsk等,右边这种轴承座使用上有什么区别,精度更高?如果是配套联轴器使用,是不是只能用右边这种?右图这种是标准件么,常见的品牌有哪些?

网友:
是不是调心球轴承啊

网友:
第一种在设计手册里面叫带座外球面球轴承,本质上是一种轴承,从结构上看,结构上不能拆分使用,允许轴线角度偏差

第二种是一种组合,里面的轴承可以更换为很多类型。并且后期也是可以拆分的

网友:
看看各自的样本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1-29 19:47看看各自的样本就知道怎么用了。
那个T型轴承找不到样本,大神知道有哪个好的供应商么

网友:
常用的是定位带座轴承T型的固定方式。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9 21:18常用的是定位带座轴承T型的固定方式。
有好点的供应商么?这个是标准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