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吊篮固定

楼主(2018-11-29):
就像这种吊篮,在高空作业的时候工人在上面动一下就会产生晃动,如果是遇到有风的天气,他的晃动更加的厉害,请教各位大佬,通过在吊篮上加装什么机构或者是其他的装置,有没有办法可以减缓这个晃动的问题。感谢感谢!

楼主:
是这种非玻璃墙

网友A:
1.把吊篮四周全部做钢筋结构,把控制箱之类的,全部做底板上,目的是减少侧风对吊篮的影响,减小受风面积;

2.把吊篮地板做成带缓冲的,或浮动的,减小人在上面运动时的力,作用在绳上来回摆动。

网友B:
伸出吸盘,吸在水泥墙上,移动时收回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伸出吸盘,吸在水泥墙上,移动时收回吸盘

墙体表面粗糙,吸盘吸不住会漏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吊篮四周全部做钢筋结构,把控制箱之类的,全部做底板上,目的是减少侧风对吊篮的影响,减小受风面积; ...

还是想加装什么装置来进行固定,吊篮是租赁的,不可以随便进行改装

网友(点评):
围栏靠墙一测,加两个真空吸盘,需要固定的时候,把吸盘吸在墙上。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一调节撑杆,支撑在墙面和吊篮之间。支撑长度可调,调节支撑的长度大于吊篮与墙面之间的距离,使钢丝绳倾斜,有一指向墙面的分力。

网友:
这种晃动估计是螺栓之间的间隙导致,可以增加蝶形弹簧垫片来解决的。

网友:
晃动是因为,这个台子是几根钢丝挂起来的,感觉很难解决。墙体粗糙,会漏气,假如在墙上放点磁性物质,然后平台用电磁铁来吸住,通电,吸住,要移动平台时断电,